PCI-E 显卡开机不玩游戏 一会就黑屏了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06):
PCI-E 山寨显卡,开机不玩游戏 一会就黑屏了。开机放在那不进行任何操作不关机,温度不高 是什么原因?

网友:
风扇没有放好,,要么就是卡共电有问题了

网友:
确定了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三端稳压量一下

网友:
供电 主芯片供电!黑屏以后你测试过主芯片的供电么!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把风扇卸下,给核心芯片加散热膏,装上风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