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dhs400的装不上显卡驱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06):
手上有一台明基的笔记本!装了半天就是装不上显卡驱动!求各位大佬们指点迷津!!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装的是XP系统吧,现在很多电脑装不了XP的驱动,系统换成Windows7就要以了

网友:
现在的系统就是W7的啊,怎么都安装不了,错误39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重新装一下看看,不过现在很多机器用XP装不上显卡。

网友:
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啊,显卡是NV9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