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T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9-06):
INTEL南桥触发的条件之一是要有VCCRTC,由3.3VSB和电池通过一个双二级管来供电,我想请问的是如果把3.3VSB的线切断,不通过双二极管直接连通BAT的话,除了电池耗电问题外会不会也导致主板不触发? 有没有高手尝试过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
会开机,3。3v只是代替bat供电。

网友:
我听过有些电路用电池开机的说法

网友:
感谢两位的解答

网友:
3。3VSB比VBAT高了一点,用来取代VBAT供电,所以电池可以一用很多年。在有些些笔记本主板上,3。3VSB还可以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