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买回的一块液晶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9-06):
    上次买回一块屏,仔细观察好像贴膜了,开始也没有要求商家贴膜,处于好奇,就想把膜撕下来,结果那膜贴的异常牢固,而且非常厚,比普通贴膜厚好几倍,暴力撕下后发现上面很粘,很硬,应该不是平常的屏幕保护膜。有没有哪位碰到过的。

网友:
。。晕。1种是偏光膜。。2种是 磨砂改亮屏莫。 你看你撕掉后 还可以显示吗?是全白的吗? 如果是。恭喜那翻新屏幕被你发现了

网友:
为什么全白的就是翻新的呢,就这一层膜还能影响这么多?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屏可以尝试用手指轻按屏,要是有大面积的水波纹,肯定是换了偏光膜的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