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月饼前辈焊接视频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9-06):
       在坛上看了月饼前辈发的视频,其中有一段关于用烙铁拆焊贴片电容电阻。看后我有一个疑问,如何把一个新的贴片元件用铬铁焊正,因为如果用风枪的话可以用镊子摆正,但如果中用铬铁的话怎么才能摆正呢?
       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
楼上的,你是不是乱说哟?

网友:
在焊接中用锡丝点一下元件就可以!

网友:
用焊丝点一下元件就可以!

网友:
用烙铁上的少量锡将电阻电容等元件粘上,烙铁放到元件焊盘上的时候同时给两个焊盘加锡,就是说烙铁跨接在两个焊盘将锡融化之后,然后烙铁朝一个拉,利用两个焊盘上锡的拉力将元件摆正。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锡融化后,利用其液体的表面张力,纠正元件位置

网友:
我去试试 了

网友(2012-10-08):
学习了,这个方法还没有试过,是不是锡要好点的

网友:
也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     试试看

网友:
我也来练练,明天试试

网友:
楼主给个视频地址哈!还真没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