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独立显卡 花屏,求解!

楼主(2012-09-06):
这个机器之前bga显卡。

于是我拿到第一反应就是加焊。
结果故障依旧。大家帮忙看看。
过去老式集成显卡笔记本中很多都是内存出了问题。所以我更换了新内存,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2-9-7 23:41):
感谢2楼 8楼。开始觉得你们在瞎说,没有认真的考虑你们给的方法,结果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走了弯路。抱歉。

此贴就此完结,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新手。

补充内容 (2012-9-7 23:42):
【最后结果】更换硬盘,ok。

你这个问题是小儿科~

网友A:
你没放硬盘吧~还是你硬盘坏了?

网友B:
重新做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没放硬盘吧~还是你硬盘坏了?

放了呀。这个不是坏道。是花屏。

刚刚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了呀。这个不是坏道。是花屏。

那个一点点的背光吗?你换了屏没有

网友:
ATI的直接换,或者先重植下试下。

网友D:
之前遇到过一次  ,记得当时换了块新的硬盘装个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算了

网友:
花屏跟硬盘没关系吧。

网友E: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个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个显卡就好了!

显卡已重做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个显卡吧!

没办法了。先按楼上的换个硬盘试试。不行换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了。先按楼上的换个硬盘试试。不行换显卡.

期待你的结果 。

网友:
你显卡做几次了!做3到5次显卡也就挂了!大的话还会影响板子

网友:
ATI直接换

网友:
显存芯片空旱了,看脚位比较黑的显存取下重新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放硬盘吧~还是你硬盘坏了?

你说对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遇到过一次  ,记得当时换了块新的硬盘装个个系统就好了

真的想你说的换了硬盘装系统。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结果 。

哥们。结果出来了。特意通知你下。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