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变节电模式不亮

楼主(2012-09-06):
联想显示器L2060wA开机后直接进入节电模式,黑屏了???蓝灯变黄灯

网友A:
电容爆。换电容吧。另外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照楼主说的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电容鼓包,或者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换电容吧。另外你发错地方了

是驱动板的电容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高压板我刚换新的代用板,卖家说是好的

网友B:
别告诉我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告诉我是灯管的问题

问题找到了 驱动板VGA旁边的那两个六角管性能不良

网友:
拆开先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以为是灯管的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