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后显示节电模式不亮

楼主(2012-09-06):
联想显示器L2060wA开机后直接进入节电模式,黑屏了???蓝灯变黄灯

网友:
驱动板故障.

网友:
信号输入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谢谢各位,是驱动板问题,把VGA旁边的那两个六角管摘了就行了

网友:
电源灯正常待机一般都是驱动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