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主板电池,运行硬件检测类软件会死机,拆下就正常

楼主(2012-09-06):
装上主板电池,运行硬件检测类软件,如cpu-z,AIDA64等,就会死机。拆下电池后就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电池是正常3V的。

网友:
什么机子

网友:
普通台式机啊

网友:
还有这事啊

网友:
……刷bios.电池座看一下是否有问题。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不会吧???看看温度怎么样

网友:
普通台式也有这种问题?更换一个新电池看下。

网友:
请提供主板芯片组,什么型号的主板,有没有修过,换过什么,大家才能有更多建议

网友:
这样的现象都被你发现,不过奇怪的是哪主机是专门拿来检测硬件?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  结果好像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