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 主板电源那快 1个叫pd1的管子 烧了 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2-09-06):
手上1台 hp cq35 主板电源那快 1个叫pd1的管子 烧了 电池能开机。  高手能说下吗 我对电路看不懂  不需换这个管子行不行 手上没这个管子 。

网友:
不大清楚 我是新手!  是来学习的!!   既然你这么说了直接拔掉应该行吧我个人看法

网友:
肯定要换的

网友:
  要是不想烧东西就换  二极管都有个稳压值通俗点就是击穿电压  只是保护作用

网友:
就是个复合二极管而已,找个保护隔离旁边的换了就OK 了

网友:
不换的话你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就不行了

网友:
去了是可以用滴,但没保护作用了,随便弄两个二极管按极性接上就可以了啊,二极管好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