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宏基驱动板715G3225-1屏M190PW01程序

楼主(2012-09-06):
ACER V193W  宏基驱动板715G3225-1屏M190PW01程序 插上无信号的量VGA 13脚对地短路的把VGA头边上6脚的直接拆除就好

ACER V193W V715G3225-1屏M190PW01 程序.zip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一下
我就是看完后直接把那个6脚的芯片给拆掉了就OK了
但是13还真没对地短路

网友(2012-10-06):
这个是通病 我也是直接拆除的

网友:
问下这个6脚的管子的第4脚电压时多少,拆了会不会影响稳定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