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论坛的下载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2012-09-06):
今天论坛的下载系统出问题了?下了分图纸居然半天还是0kb,下载完也打不开,如图:

网友:
别用那个软件下 下载的时候点击右键 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是哪里的的附件?楼主把地址发上来呀?

论坛上的附件是由会员上传的,内容是否真实,需要下载后才能确定。

如果有会员恶意发布不完整的附件,骗取下载分的情况,请将该附件连接发上来,也可举报,网站管理团队会及时处理。

如果是网络线路问题造成下载无法完成,只能等网络状况好转后重新下载。本站3天内下载同一个附件,不会重复扣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