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暗屏 和不开机 白话详解霍尔元件

楼主(2012-09-06):
话说效率修机才能赚钱的时代,快速判定故障+秒杀才是王道。遇到电流1.2还不亮你是先拆开按套路电压 时序还是先凭着经验和赶脚放一把再说呢?
同样的遇到暗屏,或触发不开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捷径可以先走呢?下面我以一台4411s作为实例来向大家详解。
闲言少叙直奔正题,接修一台4411s暗屏,客户很急要求下午修好,这破机器的壳子质量和拆装难度你们懂得,按常规手段接口、线、工作条件,屏,测一圈下来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本着经验和直觉,刀片绕屏框一周,啪吸住了,好对应机器上的位置为开关板附近,拆下小上盖操表寻一三脚IC标注为UXXX的芝麻官,三个脚三个值 GNG 0 3R3果断镊子伺候 0和3R3 亮机 断定此元件已太监,苦于手上没有,料板寻一数k电阻替之。修好收钱下一个!

不想复制度娘的长篇大论,高手看着烦,童鞋看不懂,我直接白话将精髓,标注U的都为IC,而此IC为霍尔元件,更精细的学名叫有源霍尔开关元件,和最早的机械开关,干簧管相同作用,只不过此元件有磁场时输出低电平无磁场时输出高电平这是重点当定理记住就可以了,童鞋看到这可以欣然去订开关板了,高手想知道所以然的请往下看如图 1脚为有源含义中的电源,这个电源的电压可以是3r3也可以是5、9、12、公共点(如果某些童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照我葫芦画瓢随意把此电压直接连到2脚呵呵我祝你一路平安),2脚为安全的高低电平输出,作为LID信号,送给上屏做背光开启和送给EC做休眠判断,这个电平是由IC内部一系列霍尔片、线性稳压器,误差比较放大器,触发器、和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发出的安全电平, 换句话说这个芝麻官之所以叫IC是因为它是包含有霍尔片(真正的利用霍尔效应的元件)和其他集成电路封的装体,所以单纯度娘霍尔效应和器件是难以得到真相的,霍尔片不易坏但其他集成电路相对易损损,不输出电平自然暗屏喽。

敲了半天键盘把核心问题用白话解释清楚了,其他的请跟帖提问,我会回复解答,整合了那么多长篇资料吧精髓给发出来,让我赚点回复加分吧!头盔已戴好,不足之处敬请补充拍砖

网友:
好的 学习了  谢谢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芯片我记住了!  LZ 是不是其他的机器都有这个U 的芯片!   都早开关板上吗?

网友A:
幽默过头了呀
写得确实不错! 但表示鸭犁山大。。。。。。。

网友:
这个霍尔是检测屏是不是压下来关好了,霍尔对应的地方应有磁铁

网友B:
这个元件不都在开关板上,有它的地方对应的有一块磁铁在B壳上,可以用铁刀片探测到,一吸住就说明在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幽默过头了呀
写得确实不错! 但表示鸭犁山大。。。。。。。

为啥亚历山大呢?难道我帖子写晚了,该赚的银子你没赚到?

网友:
关键问题都没人问啊,那我就自己说吧,本来等人提问的,那个我用与替换的电阻,最好用带阻值的,别用0欧的这样可以限流保护EC,要不有个万一啥的,EC也跟着挂了,就有好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亚历山大呢?难道我帖子写晚了,该赚的银子你没赚到?

帖子不晚,该赚的你都赚到了呀

网友C:
镊子短接1,2脚前,要不要测一下2脚对地阻值不能为0?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不用0欧的电阻,那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网友:
一直都知道这个东西的作用却不知道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镊子短接1,2脚前,要不要测一下2脚对地阻值不能为0?

已经测过了,你说的相当对,虽然机器能开机但暗屏已经说明通往EC这边的2脚不太可能出现对地为0的情况,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位坛友的建议还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一股青烟送板子上西天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不用0欧的电阻,那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在不至于影响形成高电平信号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元件不都在开关板上,有它的地方对应的有一块磁铁在B壳上,可以用铁刀片探测到,一吸住就说明在哪里了 ...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不是休眠开关吗

网友E:
直接取下,扔掉就行了。还用什么电阻。

网友:
这个东西遇到都是直接拆掉了波。。。OUT脚已经有100K的上拉了

网友:
是的呀,直接拿掉就可以了

说得对啊,,,

网友:
这鬼东西还没遇到过,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2012-10-17):
引用 网友E:
直接取下,扔掉就行了。还用什么电阻。
取下扔掉??又见到介于牛A和牛C之间的大神了,LID电平表示亚历山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