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三个管很烫板子都被烤变色了,但是机器正常开机

楼主(2012-09-06):
华硕p5vd2-x主板开机运行正常,就是有三个管非常烫,板子都有些变色了。不知道这三个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因此不知该怎么处理。求助指教。

网友:
应该是线性降压的
电压从2到3到1逐步下降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场效应管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给下面那个桥供电的,不可能是CPU因为旁边都没有电感……

网友:
楼主确定是这个三个管子把主板烤糊的而不是之前有人更换过?

网友:
四个MOS管,会不会是5V转2.5V,再转1.25V给前端总线供电的。

网友:
敢不敢 把旁边俩电容换下 试试

网友:
发热当然会有变色的啦,

网友:
把管子和控制芯片全换了

网友:
换管子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华硕的很多板都是这样,温度高得烫手,但可以正常用。这种黄色板一般为低端板子,场管估计没留有什么余量,发热量大也属正常。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这样的。848和865那个年代给南桥供电的管子就是这样。
继续用吧,说不准还能用很久。

网友:
我遇到过的,只要能开机正常.就不用管它.
这两管发热的关系才变色.

网友:
非常烫就换几个高功率的上去试试,

网友:
点位图给你。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有很多电源管用久后,都因发热而发黄!都在散热不好所至!

网友:
这样的以前我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我换过那三个管`结果一样会发热`到最后实没办法`把1号左边那两个电容代换UF高一点的` 就没有这么热了` 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那时候我找的那块不是华硕 但是情况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有没有  华硕 P5PE-VM  1.02的图纸和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