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IOS 的合成方法

楼主(2012-09-06):
目前ASUS很多新机型 ,bios文件从官网下的多是2M 但机器里的多是4M 。直接刷,肯定不显,怎么办?
下面教大家怎么合成BIOS
打开软件WINHEX  用软件建立一个新的零字节文件。也就是空文件。
然后再用软件打开2M  的官网bios 查看这2M 的起始地址是什么。打个比方例如 21 c3 00 C2 AF....。
然后再用软件打开4M的原机BIOS 查看这 21 C0 00  C2  AF...在中间的哪一段
找到后把21 C0 00 C2 AF....这段之前的,也就是在这段之上的。全部复制出来。在粘贴到新文件里,另存为...测试下是否是2M
在把官网的2M文件粘贴到新文件的后面就OK  这样就等于两段数据加起来了。2m+2M=多少? 多会算吧? 哈哈,很简单

传上合成软件。注意会提示有病毒,最好禁用杀毒软件在运行

网友:
惠普的你试过吗,机器自带的是4M的,网上是2.6几的,你会合成吗

网友(2016-06-15):
论坛貌似有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