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三个管很烫板子都被烤变色了,但是机器正常开机

楼主(2012-09-06):
华硕p5vd2-x主板开机运行正常,就是有三个管非常烫(图中圈起的1、2、3个管),板子都有些变色了。不知道这三个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因此不知该怎么处理。求助指教。

网友:
三个都是普通N沟道场管, 楼主不也是学员嘛,好像楼主已经发过类似的帖子了吧,饼哥已经附上点位图了啦,已经确认是NB的1.5V的桥供电和总线供电了啦。主板没有坏就好啦,干嘛把去换管子啊?很多板子都有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不放心加个散热片不就好了嘛,

网友A:
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
芯片型号是
NIKOS
P1703BDG
QEP14625
找相同的吗?没有怎么办?用什么样的代替呢?如果好使的话我就给你钱,他是管什么的?是管供电的吗?如果是应该给谁供电啊?是CPU还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了试试

芯片型号是
NIKOS
P1703BDG
QEP14625
找相同的吗?没有怎么办?用什么样的代替呢?如果好使的话我就给你钱,他是管什么的?是管供电的吗?如果是应该给谁供电啊?是CPU还是北桥?

网友:
华硕的板一个鸟样。。我的一块总线。桥供电也是发烫。。。。变颜色了。可以正常开机啊
。就是找不到哪里问题

网友:
华硕板子,是耐用,板子都快煎鸡蛋了还能用。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北桥供电,你可以量一下上管的S极的电压,一般是1.5V左右。
可以正常开机运行,可能跟管子的性能有关。可以量一下PWM芯片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偏高,重点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用09N03或者3919换了。加大滤波电路。电感加焊,这样只是有所改善。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教你个 办法,用502胶粘2个大小合适的散热片,效果很好。我常这么干。

网友:
   给桥供电的场管,只要没出问死机,或是 不稳定就这样子用着。这板子温度是很高的

网友:
温度高影起管子变黄 找几个功率高点的换上去 那三个全换了!!09N03LA 这些都可以

网友:
那3个应该是北桥供电的MOS管吧,用主供电的MOS都可以吧。

网友:
楼猪,看看我的回答,你的悬赏也太。。。。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正常,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