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CPU电压问题

楼主(2012-09-06):
            有台Z460的电脑被雷打了。网卡拆了,现在是不上CPU有CPU电压,上CPU没有电压了,CPU换过了,I3 一代的。谢谢

网友:
那就修供电了。。。。供电芯片条件。有没有

网友(2013-12-06):
仔细,耐心的 查那 四个 条件,开启,供电,电源好 信号,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