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11Z和EM311Z代换问题

楼主(2012-09-06):
今天修到一个金河田S300的电源,7500+751002+DM311Z。拆开发现辅助电压没有,电源管理芯片DM311Z.稳压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都烧坏了,手上没有DM311Z,到网上查了下说EM311Z可以代换,把坏件装上.发现EM311Z供电都有,就是不启动。查了所有前级的元件无损坏,光耦和431及附近也查了,无结果。后来在心电源上拆了一DM311Z装上,5V输出正常,上机测试本电源工作正常。我想问下EM311Z是怎么代换DM311Z的。谢谢!

网友:
但凡数字相同,形状相同,字母不同的元件都可以代换,因为厂家不同或者使用制造材质不同,为了区分而标识不同的字母

网友(2012-10-14):
EM311Z和DM311Z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MOS管只要功率不比原件的小,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