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 K3115B 可以用 DG2N60 替换吗

楼主(2012-09-06):
显示器电源的开关管 K3115B坏了 可以用 电源上面的 DG2N60 替换吗
显示器

网友:
k3115b一个是开关管 DG2N60是一个mos管,你说能吗?

网友:
不能代换,K3115参数6A/600V,2N60参数2A/600V

网友:
上百度文库搜一下吧

网友:
从额定电流上不能代换,前者电流大,后者电流太小,如果是液晶显示器,17寸以下,手边没有其他可用的开关管,加大散热片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