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求助 不能触发

楼主(2012-09-06):
联想F41A求助 不能触发。没待机,有时候,有待机能触发。拆开,量到南桥下面有个大电感 对地0.02阻值,量到南桥周围有短路,以为南桥挂。报价,换南桥,电感对地不短路了。南桥周围也不短了,果断开机。插上电源,触发不了,再量电感,对地0.02。南桥又挂了,本人小菜一名。求指导 求指教

网友:
USB 网卡 这两个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难道专烧南桥啊?

网友:
南橋換好了嗎

网友:
看看给南桥供电芯片

网友:
USB 网卡 都量过 没问题  给南桥供电的芯片就没换过了 不知道

网友:
待机都没有,怎么查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