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2-09-06):
今天闲来无事,做了个测试,用一块好的845板子测了下ADS#波形,可以测到正确的波形,于是割断了LPC总线连接到BIOS中的一根再测ADS#波形,却怎么也测不到了,只能看到直流点波的低高低的跳变,这是不是推翻了我们已知的一些知识呢,按网上的一些文章的的原理这个时候也应该测得到ADS#波形才对呀,引用一往往篇文章里的软启动过程“首先CPU检测FSB是否空闲可用,通过DBSY#总线忙信号(应为高电平)实现。然后CPU通过FSB的前端总线的32个(64位主板有64个)地址线向BQ发送寻址信息给桥,寻找“00000H”BIOS首地址,发送的同时ADS#地址选通信号被置为低电平。”,也就是说不管BIOS线路是不是好的cpu都应该发出ADS#信号才对呀!!!等待高人答疑!!!

网友:
有些是不一样,理论只是一种学习基础有很多不一样的

网友:
理论和实践很多都不一样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 也是我以前问的一个问题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  请教了一些老师 给的答案只是一个猜测 : 有些主板是这样设计的 南桥要校验BIOS芯片的数据 不知道如何通知到CPU  cpu才会开始寻址BIOS芯片 才能测到ADS#
我当时做的实验是 拆去BIOS  或者吧BIOS芯片内的数据 用编程器擦除  开机后都测不到ADS#  ,装上后 BIOS或者恢复BIOS芯片 都可以测到ads#
也测试过一些主板 即使不装BIOS  或者BIOS芯片数据擦除  开机都可以测到ADS的主板

网友:
啊,四楼的,你有碰到过这样的主板啊,不装BIOS,也能测到ADS#信号啊

网友:
我早就看到过有人也有这种观点!我估计也是主板设计不一样,就像CPU的复位信号一样,有的主板不装CPU就有CPU复位,有的只有在装上CPU时才有复位,主板设计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2014-05-16):
965主板,拆掉北桥。依旧有ADS#。

网友:
ads#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理论是讲的大多数情况吧,具体的又因设计不一样而有差别,对吧?!

网友:
期待信号级的高手解答,目前只能旁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