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有得修吗?

楼主(2012-09-06):
有台17寸HKC用京东方HT170E01-101屏,图像水平分三部分,而且有反白的!换了屏主控芯片TFP7515,也是一样的!
芯片

网友:
沒看到圖不知您所敘述真實情形,估計屏壞了

网友:
一般修屏的少,换的话客户也难接受

网友:
这是屏上面的驱动IC有问题....可以修

网友:
TFP7515本身损坏的概率也不低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看样子修好的希望很渺小

网友:
屏摔过吧

网友:
应该不能修了吧,,我一般直接让客户换掉

网友:
这种屏没希望了!

网友:
你换屏,还不如叫顾客买个新的

网友:
换屏.还维修什么呀

网友:
如果换过屏的驱动芯片就可以放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