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去除IO引脚连锡

楼主(2012-09-06):
在焊接IO补焊的时候,焊锡在IO引脚总是半天下不来,超费劲,我是新手焊接技术确实不咋好,这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只要保证IO的引脚没有焊偏位的情况下,一般的时候都是可以剔除连锡的,当然也要烙铁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多加点儿焊油。。一拖就下来了。

网友:
焊工好才是王道。多练焊工

网友:
要俩样东西就简单了,一样是:清洗海绵. 一样是焊膏

网友:
l连锡下不来,再补点锡,拖到别的引脚上,再除掉就容易。

网友:
买一瓶好的焊膏呗,包又好又快。

网友:
买瓶好点的助焊膏. 摸在引脚上面.
烙铁要好用点的.
左拖右拖就能拖掉了.
拖到烙铁头上的锡要甩掉.
注意不要用力拖
慢慢拖就拖的掉.

网友:
就是质量好的助焊剂,一开始我学的时候,那老师也不说要用助焊剂,就说练习拖焊,光用锡是真难拖

网友:
像IO这么密集引脚的芯片确实要多练练,拖锡的时候,每次都把烙铁头清理干净,加助焊膏,总之得多练习!

网友:
拖锡焊,楼主拖锡的时候不要加太多锡,加点焊油,用烙铁头的两边去加焊拖锡,切记千万不要用刀头或者刀锋,那样只会于事无补。用烙铁头两个侧面,那里才有温度

网友:
新手,最好用编织线把焊锡去了!

网友:
功夫是练出来的,不是问出来的。。还有我一般都是重新吹下来再焊。。不费那劲,除非要加焊

网友:
晕啊  哥们 多练练烙铁技术是我们搞维修最基本的了 要是用不好某些时候就算知道是这个问题你都未必搞的定 所以烙铁技术很重要的..

网友:
注意烙铁的温度不要调得太得低,高一点锡的流动性要好,一定要有助焊剂,我用焊膏的效果没有松香好.

网友A:
要多焊,再总结就行了

网友:
拖到一角,用吸锡线吸走

网友:
用好的焊膏,好的烙铁一拖就好!

网友:
其实。。锡去得差不多用松香来回一下就去了。

网友:
加点松香。一拖就下来了

网友:
没啥技巧 拖IO之前 放点助焊剂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建议,练吧

网友:
多家点 油 然后用烙铁托

网友:
最主要的是耐心

网友:
方法很多,我一般有吸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多焊,再总结就行了
路过学习的

网友:
焊接技术,怎样说也没有用,靠自己多练去感悟,才明白的。

网友:
加焊时不用加焊锡在边角上涂上一层助焊膏轻松去除。

网友:
多练。不加焊膏都能拉下来。。那是技术问题

网友:
这个自己焊接多了就会找到窍门的,可以再引脚上涂抹助焊剂,将烙铁上的锡清理干净之后,用烙铁的斜口在芯片引脚焊盘的多余部分直接加焊。影响焊接有可能是温度过高,锡线里面的松香被过快烧干,锡线里面的助焊剂含量太少,烙铁温度较低,焊接的次数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多练,熟能生巧.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