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EH11A发烫,换了几个1117也烫,拆网卡后也烫

楼主(2012-09-06):
一块主板,不上电,EH11A发烫,因找不到同型号的,就换了几个1117上去试也烫,把网卡拆掉后待机摸1117也很烫,一脚有4.7V左右,一脚0.5V,另一脚0.4V这样,测量网卡芯片旁边有8个电容全部短路,这种情况是南桥的问题还是把那几个知道的电容全拆下试试?

估计是桥挂了

网友:
打USB阻值嘛   估计南桥是挂了的

网友A:
打USB阻值未必可以判断南桥坏否。不过你说的应该是南桥坏。还是要测一下3。3VSB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USB阻值500多,没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USB阻值未必可以判断南桥坏否。不过你说的应该是南桥坏。还是要测一下3。3VSB的对地阻值看看。

3.3V对地有35左右,5V 8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过USB阻值,有500多这样,正常吧

摸一下I/O,看看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一下I/O,看看热吗

摸IO不热,没温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开关针上也有5V的电压。

网友:
3。3VSB对地阻值有35的话, 要是是技嘉给联想代工的老主板上,可能还正常。但是在其他主板上,就太偏小了一些。估计南桥的面很大。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量3.3V阻值的时候忘记拔掉电源了,更正一下,3.3V对面有200左右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跟你一样,拆了网卡,三极管也发烫,南桥挂了,做料板

网友:
你把那几个电容全拆了再测。

网友:
我遇见过SB坏了,换掉就可以

网友:
晕死 不上电 看看SB短路没有  待机电压3.3是否短路

网友:
用烧机法看下是桥发热还是那里发热,如果桥发烫刘是桥挂了

网友:
估计桥坏了多

网友:
拆了1117直接加3.3v在摸看。哪里热就是那坏。

网友D:
最好不要超过3.3。因为3.3进南桥。如果不小心会烧坏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超过3.3。因为3.3进南桥。如果不小心会烧坏南桥

刚才按你的方法试过,把1117去掉,从电源接口那直接接3.3V过来,强行上电,发现南桥是很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