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电视无信号,有线无法收台!

楼主(2012-09-06):
我今天收到一台海信液晶电视型号是:TLM1933!故障是:接有线电视无法收台,无信号!VGA接口,当显示器用, 是好的!请问怎么原因,是不是是高频头故障!谢谢!

网友:
具体要拆机测量 各个电路供电是不是正常了,特别是高频头供电。

网友:
液晶电视给液晶显示器有什么不同之处,感觉那个修起来简单些,应该液晶显示器吧,呵呵

网友:
主板问题 换个主板或者刷个程序吧

网友A:
关蓝屏!有没有信噪点雪花,还牵涉到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蓝屏!有没有信噪点雪花,还牵涉到软件

有雪花的,我刚换了高频头还是不行!请问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雪花点,你从高频头能打干扰信号进不?是不是天线没信号哦,

网友:
重点检查32V,总线电压,5V,,,,,,

网友:
在调搜索的时候量高频头32V那里有没有跳变

网友:
给你个调频头部分的图,让你做参考。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换主板

网友:
换板利润少

网友(2012-10-06):
有雪花点,你从高频头打干扰信号看雪花点有变化没,没有再往后级打干扰信号,如果有重点查高频头,+5V、+33V还有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