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上电

楼主(2012-09-06):
一台HPV3000 965集显无待机 测L21无5V 测L20有3.3V 就觉得奇怪了,是不是5V有短路,打到二极当测对地阻值正常,L20也正常,再测其他大电感阻值都正常,刚好手上有快料板,把8725,51120,KB3910,U38,换了还是原现象,没有思路,请高手现身,指导。。。

网友:
跟据上电时序一步步的来,先供电,线性电压,BIOS芯片,在开启信号,外围原件,3V 5V 待机芯片,

网友:
查51120的工作条件,有可能有断线

网友:
把3、5V芯片的图上了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你先查下3\5V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下载个图纸 看看图纸上的时序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们这边修的太多了  一般桥坏的很多  你看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