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神功如此威武,奈何短路命丧于此

楼主(2012-09-06):
今天用烧鸡大法修好了两个I3的新本本,只用了10分钟就秒杀了这两个本本。毕竟是新手,感觉自己还是小有成就的。下面说说故障把,早上老板拿来一个红色戴尔的i3本本,没看什么型号,说是开不了机。拿来一插可调电源,大电流哇哇的。。大短路了,客户说没进过水什么的,也没摔过,用着用着就这样了。不管怎么样了,先拆本本吧。这时候又来一个客户,特别急,跑来就说电脑开不了机了,我明天就去加拿大了,今天能帮我修好么,钱不是问题。。我就先把戴尔的给同事拆了,然后他把本本给我,我一看是sony I3 pcg41217T的新本本,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一开始以为有待机,只是店里只能显示三位数的电源显示不出来,所以没在意,按开关没反应。我说这个问题不好搞,把客户先忽悠走,心里想着修不好直接送中关村去,就当挣跑腿费了。拆开本本,里面有两块板,一个是电池板一个大主板,电池板上有声卡网卡什么的,先测主板有无短路,测电感无短路。找到3V5V电感,测得均无电压,上论坛先找图纸先,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板号MBX-237的图纸,但是仔细一看主板的时候,居然发现主板上的元器件居然一个都没有标位置,尼玛,坑爹啊。自己毕竟是新手上路,一看到这种情况,就傻了吧唧的了,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图纸,结果发现主板上一个标位置的标号都没有。本来想不搞了,不过又不甘心。记得上论坛的找图纸的时候,发现有个朋友没有图纸也把这个板子修好了,而且说是正常待机是0.01。大家可以看看此精华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467。因为本人把索尼这个本本修好后,情况和那个朋友差不多,不插cmos电池,开一次掉一次,连开3,4次就正常了,然后插电池在开再关就真的正常了。此处省略500字。。。这个时候同事(比我还新的新手)说,戴尔这个本本,测了半天电感没短路的,不会搞。一听这话,大家肯定也想到了,保隔肯定短路了。接过板子,目测主板,找到一组高低管,测高官D级对地阻值,直接对地了。不多说,烧“鸡”大法,从1v加起,慢慢烧,就牺牲同事的手了,让他到处摸,烧到2V的时候,立马有反应了,有个电容烫,我笑了笑。拆掉次电容后,一测电容击穿,保隔末端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待机0.00,按下开机键,电流哇哇的就上去了,接屏,正常亮机。回头一想索尼这个机子,对啊,我保隔还没测,看了看主板尼玛都用的都是什么东东啊,没几个是常见的芯片,全板就找到三个八角的场馆,好多黄豆大小的东西都搞成不知道是什么封装的了,芯片外形是和CPU晶体一样的,底下是焊盘,锡珠那样的。不管了,正好有两个场管是一组的,测得测高管电压0V,断电测阻值,发现对地短路。短路居然没有大电流。。。。继续烧“鸡”大法,1v烧起,烧到2.5V的时候,摸到有个电容烫,立马拆下来,表笔一戳,击穿了。测高官D级,无穷大,不知道是表笔没戳好还是什么的。不管了,先上电,测得高官D级19V,3V5V出来了,开机,电流哇哇的又上去了,接屏亮机。。。。客户可以安安稳稳的飞加拿大了。。。。此次维修两块保隔末端对地短路的主板实际花了10分钟,对于新手来说吧,感觉小有成就,烧“鸡“大法神功威武,奈何短路命丧我手,哈哈。。希望大家能给点鼓励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2-9-7 20:30):
同志们,图纸和实物图在32楼。下载图纸时必须把两个压缩包都下载,不然文件不完整打不开。迅维规定一次传不了大于2M的东西。

貌似DELL的新本本短路的很多呢,前天烧好一个
能否上传一下MBX-237图纸
楼主呵呵!烧机以后有你搞不定的。头疼还在后面呢,记住哥哥的话华硕的板子你烧坏很多东西也不见得就一定能一下子找到短路点。

网友:
运气蛮好啊,不过大短的机子不是天天都有的,对了你们在北京修电脑啊?

对啊,北京东四环的一个互联港市场里

网友:
运气蛮好啊,不过大短的机子不是天天都有的,对了你们在北京修电脑啊?

网友:
索尼的保护做的特别好,所以没的大电流

网友A:
难道你会比俺还新?俺自学...本本都没机会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会比俺还新?俺自学...本本都没机会拆过

没事,一步一步来。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拆本清灰最基本的

1KB
嗯~哪个高手敢说不是从菜鸟过来的?每个修板子的高手都曾经是电脑白痴

网友B:
我感觉修电脑也还行呀   可能LZ就对保护隔离 可开启3 5V条件熟点吧  时序不懂吧  不然也不会自己不修拿中关村呢

小子是中关村E世界4层A4505的 也是维修的  店面很大  以后有机会合作

电话:18701019148 方先生

网友:
我的手就是被你牺牲的,明天请我吃饭不能白牺牲!

不好意思啊,哈哈。明天请你吃粑粑补补

网友:
烧机大法用到合适的地方确实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修电脑也还行呀   可能LZ就对保护隔离 可开启3 5V条件熟点吧  时序不懂吧  不然也不会自己不修拿中关 ...

哥们,真的啊。这个月正打算去中关村混混呢,你那还招人不。本人对时序的理解差了点。那个索尼的板子全板无一个标位置的,要是真是保隔保护拉低的话或者3V5V没出来,有图纸也未必能搞好吧。小弟也是想多钻研钻研电路,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虽然不是修笔记本的但是还是支持你!!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真的啊。这个月正打算去中关村混混呢,你那还招人不。本人对时序的理解差了点。那个索尼的板子全板 ...

我们这现在人手刚好 一共六个人

哥们,缺人的话联系一下好不。本人求学心切。

网友:
最近连遇几个烧机开到0.2A电流就上2A的。一个是公共端短,一个是1.05V的,一个是内存供电的。三个都烧不出来。悲剧了。点点短路也得换板勒...

烧鸡不行的话,也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一个拆了,没办法,短路不好测。运气好拆一两个,运气不好拆一片

网友D:
呵呵  现在的新本子 那个无极性陶瓷电容很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连遇几个烧机开到0.2A电流就上2A的。一个是公共端短,一个是1.05V的,一个是内存供电的。三个都烧不出来 ...

烧鸡不行的话,也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一个拆了,没办法,短路不好测。运气好拆一两个,运气不好拆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现在的新本子 那个无极性陶瓷电容很爱烧

感觉出来了。有的烧的直接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手就是被你牺牲的,明天请我吃饭不能白牺牲!

不好意思啊,哈哈。这么晚还在学习哪。哈哈。几点到家的

网友:
烧鸡现在很少用了 有些板子烧坏很多东西都烧不出来的 只有凭经验拆 不过短路的几乎都好修 没什么好难的 除了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手就是被你牺牲的,明天请我吃饭不能白牺牲!

你丫的找死是吧

网友:
烧鸡也不能瞎烧啊,恭喜楼主了

网友:
今天用烧鸡大法修好了两个I3的新本本,只用了10分钟就秒杀了这两个本本。毕竟是新手,感觉自己还是小有成就的。下面说说故障把,早上老板拿来一个红色戴尔的i3本本,没看什么型号,说是开不了机。拿来一插可调电源,大电流哇哇的。。大短路了,客户说没进过水什么的,也没摔过,用着用着就这样了。不管怎么样了,先拆本本吧。这时候又来一个客户,特别急,跑来就说电脑开不了机了,我明天就去加拿大了,今天能帮我修好么,钱不是问题。。我就先把戴尔的给同事拆了,然后他把本本给我,我一看是sony I3 pcg41217T的新本本,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一开始以为有待机,只是店里只能显示三位数的电源显示不出来,所以没在意,按开关没反应。我说这个问题不好搞,把客户先忽悠走,心里想着修不好直接送中关村去,就当挣跑腿费了。拆开本本,里面有两块板,一个是电池板一个大主板,电池板上有声卡网卡什么的,先测主板有无短路,测电感无短路。找到3V5V电感,测得均无电压,上论坛先找图纸先,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板号MBX-237的图纸,但是仔细一看主板的时候,居然发现主板上的元器件居然一个都没有标位置,尼玛,坑爹啊。自己毕竟是新手上路,一看到这种情况,就傻了吧唧的了,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图纸,结果发现主板上一个标位置的标号都没有。本来想不搞了,不过又不甘心。记得上论坛的找图纸的时候,发现有个朋友没有图纸也把这个板子修好了,而且说是正常待机是0.01。大家可以看看此精华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467。因为本人把索尼这个本本修好后,情况和那个朋友差不多,不插cmos电池,开一次掉一次,连开3,4次就正常了,然后插电池在开再关就真的正常了。此处省略500字。。。这个时候同事(比我还新的新手)说,戴尔这个本本,测了半天电感没短路的,不会搞。一听这话,大家肯定也想到了,保隔肯定短路了。接过板子,目测主板,找到一组高低管,测高官D级对地阻值,直接对地了。不多说,烧“鸡”大法,从1v加起,慢慢烧,就牺牲同事的手了,让他到处摸,烧到2V的时候,立马有反应了,有个电容烫,我笑了笑。拆掉次电容后,一测电容击穿,保隔末端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待机0.00,按下开机键,电流哇哇的就上去了,接屏,正常亮机。回头一想索尼这个机子,对啊,我保隔还没测,看了看主板尼玛都用的都是什么东东啊,没几个是常见的芯片,全板就找到三个八角的场馆,好多黄豆大小的东西都搞成不知道是什么封装的了,芯片外形是和CPU晶体一样的,底下是焊盘,锡珠那样的。不管了,正好有两个场管是一组的,测得测高管电压0V,断电测阻值,发现对地短路。短路居然没有大电流。。。。继续烧“鸡”大法,1v烧起,烧到2.5V的时候,摸到有个电容烫,立马拆下来,表笔一戳,击穿了。测高官D级,无穷大,不知道是表笔没戳好还是什么的。不管了,先上电,测得高官D级19V,3V5V出来了,开机,电流哇哇的又上去了,接屏亮机。。。。客户可以安安稳稳的飞加拿大了。。。。此次维修两块保隔末端对地短路的主板实际花了10分钟,对于新手来说吧,感觉小有成就,烧“鸡“大法神功威武,奈何短路命丧我手,哈哈。。希望大家能给点鼓励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2-9-7 20:30):
同志们,图纸和实物图在32楼。下载图纸时必须把两个压缩包都下载,不然文件不完整打不开。迅维规定一次传不了大于2M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会比俺还新?俺自学...本本都没机会拆过

没事,一步一步来。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拆本清灰最基本的

网友:
我的手就是被你牺牲的,明天请我吃饭不能白牺牲!

网友:
虽然不是修笔记本的但是还是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真的啊。这个月正打算去中关村混混呢,你那还招人不。本人对时序的理解差了点。那个索尼的板子全板 ...

我们这现在人手刚好 一共六个人

网友:
最近连遇几个烧机开到0.2A电流就上2A的。一个是公共端短,一个是1.05V的,一个是内存供电的。三个都烧不出来。悲剧了。点点短路也得换板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