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是不是有两组输出?

楼主(2012-09-06):
左右声道连接到哪里的?功放的输入有是来自声卡的那个引脚?耳机连接到哪里?
芯片

网友:
额。。。下个图纸 一目了然。。。

网友:
每种芯片的引脚定义不一样,你这样问有意思吗?

网友:
是哪个脚要看是什么声卡芯片了!

网友:
想好了再问。声卡的型号这么多,你以为是一样的阿?现在有些声卡和功放在集成在起的。

网友:
下个图纸吧 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