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盘分区魔术师(Pqmagic)合并分区时,半途关机重启后,一个分区见不到了。

楼主(2012-09-06):
用DISKGENIUS 可以看到那个区,提示未格式化。如何不格式化,可以把分区找到?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没什么数据的话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谢谢师傅们指点。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可看到此分区:状态良好,未知分区。有点数据,想保留住。望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重建分区表试试?

网友:
貌似有一个软件可以帮助你找回丢失的分区表的

网友:
用DISKGENIUS 这个软件 寻找已丢失的分区表

网友:
用  ghost 制作毁坏的分区镜像到另一个分区,然后用ghost explorer打开,导出那些文件夹,是否可行?望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进PE可以找到不   最好把东西复制出来    那样就不怕了

网友:
开始进PE可以找到,重启到XP,再进PE就找不到了。在GHOST下,能访问该分区啊。“用DISKGENIUS 这个软件 寻找已丢失的分区表”要很长时间吗?我看停在柱面0很长时间不动啊。望师傅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