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发个无VCORE的故障维修实例,顺便请教下

楼主(2012-09-06):
下午同行送过来的,白天没腾出空来修,刚才拿过来看了下,华硕P5KPL的板子,先看下故障

上电复位灯常亮,分别测试了下内存,桥,和总线供电,都正常,但是测CPU供电没有,看了下电源IC,是AP-XX,于是网上找了下它的PDF,如下

然后测16脚VDD为5V,如图

又测了下4脚DVD,为0.41V,如图

看来问题找到了,跑线路发现是这个样子的,看看吧

分析下,我把???这个芯片拆了,A点电压为1.21V,能出VCORE,并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它的故障,于是我焊回???这个芯片,拆掉Q1,B点电压为1.21,也可以出VCORE,也能正常点亮,于是我又焊回Q1,把Q2拆了下来,测C和B都没有电压,VCORE也没有了,于是我换了一个Q1,现在可以点亮了,测A点为1.21V

太晚了,给各高手门留个我的疑问吧,还希望知道的前辈们多多指教
1、???这个芯片是个什么东东?
2、Q2的B极到底去了哪里呢?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个二极管,Q2的B极应该是到I/O

网友:
??????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吧         Q2的B极不知道了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一个双二极管 摘掉也可以的 去哪里自己跑线吧

网友:
?管为二极管,支哪里,你跟一下B极,应该过一个电阻进CPU座,信号应该是H_VTT_CPU_OUT

网友:
楼主好牛 啊!让我估计又要判死刑啦!应该是二极管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跑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