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台式机主板,无CPU主供电(ADP3193A)

楼主(2012-09-06):
求助:DELL台式机主板,无CPU主供电(ADP3193A),上下管都无驱动电压,测VCC为5.6V,EN为1.2V,VIDSEL为1.2V,为啥就没有主供电呢,还需要测量那些脚位?VCC的电压到底多少?PDF上说5V左右也正常呀,搞不明白了。把IC取下来,测焊盘为12V,但焊接上APD3193A,VCC就变为5.6V了,IC换过3个,难道都是坏的。急呀。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电源IC取下来你还通了电?通电板就废了

网友:
别的地方的电压是否都已经正常了呢

网友:
是否短路,电源管理是否损坏,场管是否有损坏。你把ic取下来加电,祈祷佛祖保佑你的板子没烧。

网友:
取下来了。通电了。我把上管也取下来了。没有加CPU,测试的复位灯就不常亮了,测试下管有3.0v电压,是分支IC3120的反馈过来的电压,分支IC我也换过,还是不行。我觉得是ADP3193A这边工作条件不完整,芯片没有工作,要是过流,下管应该G级应该有电压,?????芯片的VCC电压到底应该是几v?

网友:
我那板N61GT的换了3块电源管理芯片6566还是没电,都是从1V跳变到0.5V左右,搞了几天了,CPU的供电还是没出来呀,晕死了,今天拿去请教一下师傅才行呀

网友:
IC的使能控制脚呀,还有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呀,这些问题你都没查就直接换IC呵呵

网友:
还有FB脚的电压应该是0.8左右

网友:
IC的en=1.2V,芯片不热,换了3个,后级也没有短路的,内存供电,VTT,总线供电都正常。

网友:
DELL的板给我的感觉都不是那么好修呢

网友:
我对修台机主板不是很了解,正在学习中

网友:
正确的电压:上管G=2.17V 下管G=10.47V 主供电=1.25V     ADP3193A(VCC=4.95V,EN=1.15V,PWGOOD=1.08V, RT=1.98V,RAMPADJ=1.18V,FB=1.25V ,IREF=1.44V)

把3组上下管全部换掉,把ADP3193A换掉,加焊到能推动时用镊子向下压,再拖焊。

ADP3120没有换!

当ADP3193A没有焊接好时,芯片不工作,所以上下管都没有驱动电压,IC换好后保护,故场管都换掉!

VCC实际是5V,不是12V,2个680电阻并联分流,不知为啥变成5V且工作正常。

RAMPADJ由12V经1k+200K电阻串联分压到Ic的10PIN(1.18V)

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取下来你还通了电?通电板就废了

这板不会,场管控制还有别的芯片。

网友(2014-11-17):
这个板子修好了没有啊,我也有一块,垃圾啊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见到一个能借鉴的维修好帖了!!单位有好多块这种版,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没cpu供电,不是电容引起的!一直在查,就是不知道具体该找哪里,不是专业维修,缺配件只能慢慢试~这样我就去订一些场馆来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经常是加焊一下电源IC就能亮,但是过几天又会出现故障。

延着PG的脚跑电路。跑到一个5脚IC。一边3条脚,一边2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