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硬盘格式化和数据恢复

楼主(2012-09-07):
这两种都是高级格式化即High level Format,
普通格式化程序会将硬盘上的所有磁道扫描一遍,清除硬盘上的所有内容,不可恢复,普通格式化可以检测出硬盘上的坏道,速度会慢一些。
如果你怀疑硬盘有坏道,可以试用普通格式化。

一般来说,可以选择快速格式化,速度快一点。
两者的区别在于快速格式化仅仅是清掉FAT表(文件分配表),使系统认为盘上没有文件了,并不真正格式化全部硬盘,快速格式化后可以通过工具恢复硬盘数据,快速格式化的速度要快的多就是这个原因。不选快速格式化,

低级格式化Low level Format过多是会损坏硬盘的,一般不需要,也不建议使用。
硬盘低级格式化的功用硬盘低级格式化是对硬盘最彻底的初始化方式,经过低格后的硬盘,原来保存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一般来说低格硬盘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非常必要的时候才能低格硬盘。而这个所谓的必要时候有两种,一是硬盘出厂前,硬盘厂会对硬盘进行一次低级格式化;另一个是当硬盘出现某种类型的坏道时,使用低级格式化能起到一定的缓解或者屏蔽作用。

已经试验,普通格式化和低级格式化后那几个软件是不能恢复数据的。快速格式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