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电流偏大

楼主(2012-09-07):
一个同行拿来个三星R428的机器说开机开不起来,就留着机器走了说好了打电话,感觉这个故障我修了好几个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反正今天抽点时间写出来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参考下。
接上电源: 感觉肯定有短路,因为这个R428的机器我修到过好几台都是这个故障我还是去摸了下3V 5V的供电芯片果真发烫。
待机芯片: 黄色胶带挡住了待机芯片RT8205就在那,一个人拍不好拍大家将就下了。呵呵
到这里有的人可能摸到芯片发烫就去换芯片了,我以前修第一台的时候也是那样,后面修好了才知道其实不用着急先换芯片的。
那我就直接测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1.当然是测这个芯片的19脚VIN的供电了被拉低了,看图我都拍下了电阻R55的一端有18.4V这端只有17.78V。 先不管
测第二个条件:13PINEN REG开启脚正常
测第三个条件:3PIN的REF,这个忘记拍图了,但是有2V电压,正常我测量过。
那接下来就是17PIN REG5了正常。
再就是8PIN 的REG3了: 露出尾巴了,这个脚的电压被拉低了所以引起这个待机电源芯片的发烫了。
既然知道了这个脚不正常就看了下图纸这个脚是给EC供电的,难道是EC短路了?
因为我比较懒于是直接在 C163接了个3.3V开始烧鸡了。
于是当手摸到南桥底下贴纸的时候感觉有点温度了于是撕下黑色胶布:本来想看看是哪个电路的电容的但是没标号手上没这个点图。兄弟们体谅下了。这个板子就这一块有贴黑色胶布的。
拆完以后待机电流正常了,待机电源芯片也不发烫了:
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到此维修结束。

附:这个机子修过好几台了都是这个电容坏,所以整理了下发出来让兄弟们参观下,可以先不要着急换芯片少做一些工作因为做维修的时间就是金钱。写的不好的地方大家勿喷。呵呵
看帖加分,不是扣你们的分。你们懂得。~~~~~~~~~~~{:soso__2640336074117299927_4:}

补充内容 (2012-9-7 14:17):
补充下,写错了19PIN VIN写的是16PIN 。刚好碰到论坛出问题图片上传上去都不行都是打XX。

网友:

这个帖子发的累 刚好碰到论坛出问题郁闷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好贴子可以参考

网友:
LZ  16脚是供电!   你写成了19脚!    很不错的 教学理论! 对我真的狠有用

网友:
这是通病吧,别人都不拆机,拆硬盘撕纸换电容就好了,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A:
疑问!  我是新手不太懂  还望大师教教我
1:  第2脚 EN 是什么意思! 正常开启是几V   怎么判断这是是好还是坏。
2: 第3脚  REF  这是个什么!  然后怎么才是正常的 17脚 REG5 这个电压是多少! 怎么判断。
  最后还是要感谢LZ    英勇的奉献

网友:
按楼主说的意思,这个机子的这个电容就是通病了,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
是C163短路吗

网友:
应该不是吧,P3.3V_MICOM这电压接不少电路上都有电容的。
楼主只是接电压在C163看P3.3V_MICOM上哪个元器件短路发烫而已。

网友:
哥们写的不错,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芯片坏。因为他所出来的待机电压到很多地方 有别的地方短路也是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疑问!  我是新手不太懂  还望大师教教我
1:  第2脚 EN 是什么意思! 正常开启是几V   怎么判断这是是好还 ...

1.  EN应该是主控制信号,貌似大多都是3V以上吧。
看图纸EN的电压是VDC差不多18.6V左右与R918和R919分压得到的。

2.  3脚REF应该是基准电压,引脚上已经标明是2.0V了,这个电压不正常的话,会导致内部比较电路出问题,最后输出的5V和3.3V都不正常吧。

VREG5和VREG3应该分别是线性5V和线性3.3V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机器跟你的一模一样、问题也一样、也是芯片发烫、芯片写的是cj=BL   对吧、我换了2个还是发烫。开始工作条件。最后没看见弄短路了。唉。。我无语死了、顺便提醒楼主一句、你有误、VIN是16脚  不是19脚、

网友:
最后我也是把这个电容拆了、3.3V出来了、、可惜南桥被我弄短路了、最后不修了、、下次在遇到这种问题  就不着急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EN应该是主控制信号,貌似大多都是3V以上吧。
看图纸EN的电压是VDC差不多18.6V左右与R918和R919分压 ...

哦 很感谢学到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第一次个这种机子,三星这种机每个月修四五台,都是这种问题,把硬盘拿下,贴纸拆掉,去掉两个电容就能显,但这个时候COMS电池应该没电,要换电池还是要拆机

网友:
我晕,这种通病问题还可以加分,论坛里说这个问题应该不少于20篇文章了,2011就修好很多这个故障了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发出来。大家会加分的

网友:
是呀,这通病呀,不过楼主可能不知道,最终还是把它修好了,而且分析的也有道理,怎么样也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