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主板死机重起自动进BIOS!

楼主(2012-09-07):
一台去年组装的主机,是用七彩虹CF-G6-MX主板,G620的U,装的WIN7的系统!死机重起自动进BIOS,很少见!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换了块新的主板也是一样的故障!换了个硬盘,分区了重装系统,就不死机进BIOS了!用MHDD检测,C盘花花的,有不少红绿色的色块,还有些显示错误的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