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水波纹

楼主(2012-09-07):
我有一台戴尔液晶显示器,在客户处显示水波纹比较明显,拿回来检测也有,但不是很明显,信号线换过了还是有,请问是什么故障,屏线也拔插过,没解决

网友:
驱动板换过没?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发个图片,和板子的图片

网友:
可能性有不少

网友:
若是水平有波纹的话是那 300V电容有问题

网友:
建议重插下屏线

网友:
那水纹是一片片的,还是一道道的,也有可能是屏膜擦得

网友:
可能是主机的问题吧,你是用什么测的显示器啊?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

网友:
12V 5V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窗轻轻推开波浪   嘛    是不是和音像什么的放太近了

网友:
驱动板不好了

网友:
我處理過的水皮紋不是在大電容出問題,全都出在AD板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试,如果没有了,就把驱动板换了吧

网友:
遇到过。    不过不是显示器是主机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电源 驱动板  信号线  都有可能

网友:
有干扰,先把板子上的电解电容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