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国产的冷光源,里面功率管的型号。

楼主(2012-09-07):
师兄们帮忙看下2个功率管 是什么型号的,修过的帮忙下,,

补充内容 (2012-9-8 11:26):
已经找到型号咯,是K1522,机器已经修复咯,,

网友:
国产就是就是这样,,都把型号打磨咯,,悲剧

网友:
上次我修一块显示器的高压板也是有打磨` 悲催`

网友:
实在是太坑爹啦....不过这个估计没人知道型号...

网友:
看不到型号真的很悲崔

网友:
有的国产就是垃圾,没办法,有一次我遇到一个U盘,也是把主控打磨了,没办法啊,最后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U盘才把里面的东西导出来,无语啊

网友:
没型号可真修不出来。。

网友:
一般像这些东西  和编程器 的芯片全部都是打磨的、、

网友:
你想修的话最好去收个一样的费机器拆了...........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知识产权。

网友:
目的就是要你到厂返修!更悲惨的是打磨成其他型号,最tmd坑爹!目前没见过!

网友:
找个大功率大电流的换上试试

网友:
严防盗版啊,呵呵,厂家真够恨的,吃独食!!!

网友:
用表打一下功率然后找个通用的,不需要型号

网友:
已经找到型号咯,,已经修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