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开机暗屏 进系统黑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9-07):
昨天遇到一个IBM r400的机器,开机黑屏到滚动条之后就黑屏了(绝对不是暗屏,修之前没发现),外接一切正常。以为就是暗屏 测灯管、屏没事, 从屏上拉一个3.3V电压到高压板后试机,不暗屏了,以为好了,可出现滚动条之后屏幕完全黑了,不是暗屏,外接正常,进安全模式也正常,在安全模式把显卡完毕,再试机能进系统。显卡一启用直接就黑了,最后测黑屏时屏上没3.3V电压。拆机测得主板屏线插口处有一小保险,开机时有3.3V电压,直接从此处拉了一根线到屏的保险上,试机进系统一切OK!!!两根飞线搞定,一根从主板拉都屏接口,一根从屏接口拉到高压条上!

网友:
会不会是双显卡.....

网友:
这问题坏的很多啊,,这机器的屏幕也爱出问题,,

网友:
字打错了应该是   开机暗屏到滚动条之后就黑屏了(绝对不是暗屏,修之前没发现)

网友:
s是啊。我 看的 有点郁闷。 开机黑屏。到滚动条那又黑了。。我遇见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是修显卡好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多发啊

网友:
  刚刚修了一个同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
那个保险坏了吧

网友:
屏线断线了吧。

网友:
如果把屏上的3.3拉下来再把高压接口连主板的3.3断开也可以吧

网友:
主板屏接口保险没坏的话,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我也遇到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根源应该还是在显卡。

网友:
    很多都坏的这里,可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导致的呢,保险,屏线,还是显卡?这款机器这个算通病吗?

网友:
多多积累经验

网友(2018-04-18):
老机器了 以前经常换屏线 现在都没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