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80VT-CPU(U2300),奇怪故障,亟待求助中

楼主(2012-09-07):
    UL80VT ,安装ASUS的WIN7,可以正常开关机,可以安装显卡驱动程序,不是ASUS的WIN7,安装后,软关机,无法正常关机,开关键灯,一直亮着,需要强制关机。
  这本子,我更换过主板(由于进水),结果,客户使用了20天左右,出现故障,第一次开机,不是蓝屏,就是修复故障等等....., 强制关机后,再次开启,就可以了。
  偶尔,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桌面,显示不全,只能强制关机后,重启修复故障,才能正常进系统。
  哪位师傅,维修过,请指教,O(∩_∩)O

网友:
我 遇见 一个HP的 机器。软关机后。开关灯  调音量的什么的。 都是亮的 。 做个系统就行。 你不防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谢谢2楼,系统更换过N个了,现在,不是系统问题,应该就是主板有故障。

刷新BIOS最新,更换过南桥,目前正在重植CPU,如果哪位师傅,有图纸和点位图,不妨共享下,谢谢。

  低功耗的超薄儿本子,整起来,还有点儿难度,呵呵。

网友:
  经过多天的检测后,发现故障由于显卡芯片问题,更换显卡芯片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师傅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