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两块因电源爆炸烧坏的主板

楼主(2012-09-07):
故障主板表现为自动通电不跑马,声卡解码发热或IO发热异常,更换该集成故障解除。

网友:
声卡解码是哪个东西

网友:
就是数模转换,ALC883、662..等集成电路。

网友:
说的不详细   不给力

网友:
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一点也不详细,看得人家蒙蒙的

网友:
没看明白,期待详细点

网友:
你这么专业干吗呀 你直接说声卡芯片不就完了 高的他们丈二的和尚不着头脑

网友:
看的蒙蒙的

网友:
换声卡还是换IO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图》。。

网友:
局部短路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
工作正常不

网友:
如果能 上傳圖片加以解說 …主板的型號 再告知 就更好了解…

网友:
还是蛮顺利的吗》用手一摸问题解决了。期待我能有好运气。

网友:
用骚鸡法可以吗????

网友:
如果详细点 再上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不用这么详细,说白了就是看哪个芯片发热换哪个。。。。。。是个经验,不错。。。。。。

网友:
作为一个菜鸟的我,真看不懂。

网友(2012-10-07):
语言够简练的。 不过我们学习东西讲究个过程。还请把过程详细地贴上来吧。

网友:
一般都是拆掉外围怀疑有故障的元器件,然后等测试正常后用外接声卡、显卡代替就好了

网友:
电源怎么爆炸呢,是里面的电容吗。

网友A:
说清楚点,让大家学习下嘛

网友:
明显就是欺负菜鸟么,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呀

网友:
这都是直观的

网友(2016-07-05):
楼主,能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