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无控制电压

楼主(2012-09-07):
775cup 上管控制极 有0.2V电压 输出极也为0.2V电压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0.2V控制电压不对,太低了。看看IC是好的么。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2-10-11):
这个芯片很重要

网友(2013-12-18):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好的,找个pdf测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A(2016-11-09):
我也是这个问题,,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醉了,,,

查一下芯片的主供电,开启,pg,和vid信号

网友:
我知道,可能很快被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芯片的主供电,开启,pg,和vid信号

供电,,开启有,,,PG过低,,,按我的理解是芯片有输出,才会产生正常PG,,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芯片的主供电,开启,pg,和vid信号

vid组合,我一直想去理解他,但我不懂得怎么对测量,,,,没办法技术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组合,我一直想去理解他,但我不懂得怎么对测量,,,,没办法技术差啊

vid组合装上cpu,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开启有,,,PG过低,,,按我的理解是芯片有输出,才会产生正常PG,,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pg不一定非要正常输出才会产生的,你的cpu有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g不一定非要正常输出才会产生的,你的cpu有供电吗

没有供电,,PG是0。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供电,,PG是0。45

PG也不太正常,查一下芯片pdf看一下吧,开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也不太正常,查一下芯片pdf看一下吧,开启有吗

有en的,,,

网友B:
先换芯片试试吧,有可能芯片本身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换芯片试试吧,有可能芯片本身损坏了

下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换个芯片试试,,,板子上个星期限就还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换个芯片试试,,,板子上个星期限就还客户了

好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优先换一下芯片本身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