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30 独显I3的 老掉电

楼主(2012-09-07):
各位大师帮帮忙。。。每次开机进不去桌面就掉了,,做了南桥还是没有效果,,有没有这个
。。
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类似的情况
桌面

网友:
加焊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查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问题 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规律的掉电, 换 下 CPU ,, 不行的话, 刷南桥的bios,, 是集成的 还是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