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Q奇怪畸形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07):
  故事是这样的,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是不能装系统,用U盘进PE在读完数据还没有读PELO那里就死机了。。。每次都是这样,。。南桥换过,还有就是,温度异常,摸铜管非常的烫手。。。求高手解答,。。。

网友:
死机问题太多 散热不良 南桥坏 什么坏都有可能 自己没排除 别人怎么跟你解答?

网友:
亲,改排除的都排除了,。CPU 南桥  CUP芯片 都换过了
内存  显卡

网友A:
楼主也说了,铜管温度很高,那是哪一个芯片的发热量最大呢?值得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说了,铜管温度很高,那是哪一个芯片的发热量最大呢?值得怀疑

CPU 温度很高,问题是,CPU   CPU 芯片  都换了。。。电流在 1.90A左右就死机。。。什么情况啊。。。那个高手修到过,解决一下呗。。。。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刚才测试,外显,到PE哪里就死机了,。。屏幕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