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G换HM55 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2-09-07):
一台ACER 4740G,USB短路,其它什么都正常, 换HM55,USB好用了,但几分钟掉电,不是散热的问题,HM55也重新换过,不知哪位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掉电?能亮机了吗?

网友:
现在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A:
HP遇到过HM55芯片组,几分钟掉电,刷bios也不行,后来只能换板。
华硕也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桥没做好吧

网友:
桥换了好了两个,都能点亮的,我算了一下,大概5分钟的时候,时间都很固定.

网友:
短路引起的,仔细查查看吧

网友:
桥有问题 判断好是哪个桥

网友:
这个刷官网下的就可以了,我遇到过。机器开了一下风扇就会狂转,刷完后就安静了。

网友:
今天官网也打不开,郁闷,下过来的BIos是要分离的,还是直接刷就可以啊?
我已经在DOS下刷到了1.10,官方不知道最高版本是多少,有编程刷的是不是南桥旁边那个啊?

网友:
刷南桥的。不用分离,5分钟够在系统里刷个BIOS了吧。我直接进系统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遇到过HM55芯片组,几分钟掉电,刷bios也不行,后来只能换板。
华硕也有类似的情况。

唉,同样的问题,我是换I5 CPU凑合用的的

网友:
今天遇到宏基4738G换显卡后,也掉电

网友:
怎么搞,我在系统里刷了1.10 BIOS没有用啊,还是掉 变态的本本

网友(2012-10-18):
晕,呀怎么都是掉电呀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和华硕k42j一样的毛病,多找几个bios刷刷看看

网友:
1.10是最新的吗?
多找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只是有一个USB接口不好用就换了HM55,可换玩了,usb正常了,4分57秒准时掉电,风扇狂转,裸板也是这样的,听说刷BIOS 可以,我想试下!!

网友(2012-11-28):
我的也一样,超准时,*脏话*  愁 解决不了 有解决的吗 回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