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断重启

楼主(2012-09-07):
X201I不断重启,一开始客户要换主板就直接换板,结果换上去出现电流到0.425左右回到待机0.015,又再自动开机,如果往来重复。

后来干脆修客户的那台坏主板。些主板论坛有一些通病的资料,发现C373,R415,还有东芝芯片,这三个换好后,机器电流什么都上来了,但出现和买的新主板一个问题,同样是电流到0.425左右回到待机0.015重复,BIOS也刷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一块是修,一块是买,没有这么巧合,到后来一样的问题吧。现在没有头绪了。

网友(点评):
自动重启3次是正常的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你这凑热闹也太水了吧、型号、故障都有写你没长眼睛啊?

网友:
你是真的太水了,还问是不是笔记本?不长眼了?

网友A:
自动重启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重启几次?????

电流不断开就一直这样,用电池也一样。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断开就一直这样,用电池也一样。

果断刷BIOS

网友B:
刷过几次了,后来主板都换主板也这样的问题,很诡异

网友:
是不是么装好啦

网友:
自动重启3次才能正常就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几次了,后来主板都换主板也这样的问题,很诡异

那就只有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希望楼主分享。感激不尽!

网友:
修好的板和新板一样的故障,你要考虑别的问题了,估计问题不在板上。11楼说得对,也许是开关问题,你不装机,把板拿出来,只接屏试试

网友:
直接先光板试下,看是不是其它配件问题。

网友:
X201要重启三次再能点亮

网友:
应该是电源哪里保护了之类的...

网友:
重启的原因很多,电压、时钟、复位、外设……,慢慢查吧

网友:
CPU 内存呢???排除了没?

网友(2012-10-08):
我也遇到了   楼主修好了吗?跟你说的问题一模一样,不断重启,无限的重启,

网友:
是不是什么东西没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