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映泰A785GE" 不上CPU不上假负载也出核心供电

楼主(2012-09-07):
    一块映泰A785GE的AM2主板(北桥上那个散热片不是的)
  AMD的芯片组,来时查了下各电压都有,插上诊断卡 复位 都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跑码,测了下供电 内存1.9V 桥供电1.13V,CPU核心供电 1.10V,感觉有点偏低  VDDA 2.6V   复位都正常先到官方下了个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不跑码,CPU也换了几个一样,后来又把南北桥都加焊过,IO也换了涛声依旧……… 难到遇到了传说中的 “铁板”?后来感觉CPU供电只有1.1V是不是低了,记得AMD的板子应该在1.5V 左右,又仔细测了下CPU供电,发现最后一相供电G极电压和前面几组不一样,前面几组上管的G极电压都在2.08V左右

下管控制极电压11.38V

而最后一相上管G极电压只有1.14V

下管G极电压0V

示波器打了下波形,前面几组都有漂亮的方波,而后面一组无波形
还以为是电源芯片ISL6323坏了,换了只还是一样的情况,蒙了.... 把最后一组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查了下ISL6323 条件基本都正常的

VID组合有高有低  VCC 5V PVCC12V EN 1.1V  PG VDDPWRGD 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查了
   最后还发现一个问题,不上CPU 也没上假负载,CPU供电居然也有…………

网友:
沿着G极查查线路吧,看下有没哪里短路拉低了   不对别喷我

网友:
啊?CPU座子进灰了吧

网友:
不上CPU难道没供电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你发现的有一组G极无电压那是正常的,那一组是NB_VCC,上AM3的U才会有

网友:
你就没发现那项供电是独立的吗

有发现,但好像不是这组

网友:
AMD 不上CPU有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指点

网友:
AMD的板子不上CPU也有核心供电啊,只是电压比上CPU低而已,你这个不上CPU的电压1.1V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那上了真U也是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七彩虹类似的问题的板了,还没修好

网友(点评):
七彩虹板子问题多

网友A:
有结果了说声,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子,没有头目了!

网友B:
这板子我修过几块都是北桥虚焊南桥损坏

网友:
哦,有这种情况啊,第一次见,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修过几块都是北桥虚焊南桥损坏

我南桥北桥全都加焊过了,都不行! 莫不行南北桥有一个坏了?

网友(点评):
南桥坏的可能性极大我是7块板子3快妈的南桥坏了栏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说声,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子,没有头目了!

修好了一定告诉你! 估计我可能没那么耐心,搞烦了它就成料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南桥北桥全都加焊过了,都不行! 莫不行南北桥有一个坏了?

南桥坏的可能性极大我是7块板子3快南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的可能性极大我是7块板子3快南桥坏了

同型号的板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型号的板子吗?

是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bios有没有片选,有片选 bios2 5脚波形开机不连续的话基本南桥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bios有没有片选,有片选 bios2 5脚波形开机不连续的话基本南桥中奖了

第2脚和第5脚吗?BIOS芯片是8脚的。  其实片选我一直不会测,是不是要在刚触发的时候测?还是开机后都能测?  还有PCI A34 脚  帧信号波形在什么时候测?  测之前示波器要不要调整,我的波波是 安太信 1102C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