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问了几家没有这个驱动板了

楼主(2012-09-07):
淘宝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屏的驱动板,请问那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
通用板不行吗?

网友:
什么样的接口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TTL的板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

开关上有2.4V 的电压,不显示了,按开关没有反应了

网友:
MCU不工作?

网友:
你先别管开关上的电压,你测量下屏电路有没有电压输出
如果屏电路输出没有3V或者5V或者12V的话就是驱动板给屏供电问题居多,这个3。5。12V根据屏不同供电也不一样的

网友:
驱动板的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
驱动板是管通不通点,触不触发的,高压板是通电不显的,楼主的显示器是不是不触发

网友:
多简单的屏  双6位1024x768的,通用程序都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