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鼠标双击图标出属性对话框求助

楼主(2012-09-07):
华硕F8V,祼板进系统,只外接鼠标双击图标出属性对话框,EC已换了两个。硬盘是新的,WIN7、XP和PE都试过了。主板上的左右按键也都拆了。哪位兄弟碰到过?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不过我发现是客户的PS2坏了就推荐他用USB的。。现在无事。。看LZ的解救高人。。。换PS2接口了嘛??

网友:
先把外设排水除掉,然后再一检测了!

网友:
是不是USB供电那个8脚芯片漏电

网友A:
等待高手,没听说过

网友:
没遇见过,以二楼大哥之言难道USB电路坏啦!!!

网友:
搞定了,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