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9-07):
没有待机,不触发。
     测试无        3V,5V。

     U45 :16脚VIN电压19V正常,9脚,22脚BST 5V电压正常,4脚TONSEL,14脚SKIPSEL 3V电压正常。
       18脚ENL 0V不正常,此信号是EC U44 15脚发出,测该脚也是0V,排除它到U45 14脚断线故障,对地也没有短路,查EC供电正常,看EC附近有bios,怀疑EC的bios有问题,测bios供电正常,联想的bios很容易坏,此机器有两个bios,从论坛上找了个EC旁边的bios,不是南桥附近的,刷上,触发,电流正常,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牛啊  有速度

网友:
这种问题太常见,平常心面对吧!现在维修不好做,慢慢地就没得饭吃了!

网友:
已经修很多了 都是BIOS

网友:
是我就很难怀疑BIOS

网友:
B460和V460 无待机,都是这问题。刷EC BIOS就OK

网友:
原来是通病啊 早知道问问 直接修个完事 伤心啊 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无待机也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现在联想的机子    不管他什么问题     下去刷个BIOS再说     他的BIOS就跟630的显卡一样     没什么好考虑的

网友:
现在的BIOS坏的还真多,E40也是一样的

网友:
都是通病了

网友:
论坛里 牛人多呀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就是爱坏

网友:
谢谢分享
终于找到组织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典故障!刚刚修好一台同一故障,写EC  BIOS 搞定

网友:
我这个也是,但没待机时电流有0.04a,不知道你那个有没

网友:
联想的BIOS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问题是怎么,我把EC取下来,就是刷不掉EC里的程序,怎么刷掉呢,难道是编程器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网友:
BIOS 故障引起EC工作条件缺少,不触发,原来这是通病好修了.

网友A(2012-10-25):
我的V460,待机0.078,一开始我以为自动触发呢,到最后发现主供电TPS51123发热,但是查不到短路地方,EC和南桥旁边的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朋友修的 一台B460也是一样,这两个弄到应该程序是通用吧,除了EC BIOS易坏外,有别的什么通病吗,高手解答下吧

网友:
一般这BIos要EC和南桥得同时刷

网友:
没有待机还有bios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一过保两天地宏基小本,刷BIOS秒杀!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惜刷BIOS 后不能够软关机

网友:
谢谢楼主,给明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V460,待机0.078,一开始我以为自动触发呢,到最后发现主供电TPS51123发热,但是查不到短路地方,EC和南桥旁 ...

像这种待机芯片发烫 刷BIOSS应该是没用的   应该是有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联想的BIOSS是容易坏 上次拿到一台只是把屏盖上就不通电了    又是EC的BIOSS坏了

网友:
修好了,最后发现是声卡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去掉就好了,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碰到过能开机不亮,刷BIOS 搞定的

网友:
无待机也跟BIOS有关。主板上的2个BIOS资料不一样还是一样

网友:
碰到过E40 不出发的 BIOS问题

网友:
都是bios 问题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这样的贴子,B450的BIOS是爱坏,我都修过两台了

网友:
bios就是爱坏

网友:
我遇到刷BIO搞好的机子,怎么是那么的少啊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不上传一个Ec BIOS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BIOS好坏的呀!

网友:
这机子我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