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

楼主(2012-09-07):
  待机0.03,触发后还是0.03但是电源灯亮了,待机3V 5V正常,其他触发后的电压没有,看机器是AMD的CPU,桥是三合一的,认为桥虚汗造成开启信号没有完全的发出,加焊桥,开机测试,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屏看没有花屏,进系统测试OK,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
这种机器太垃圾了 还有HP那款

网友:
走狗屎运了!三板斧好运!

网友:
要是天天有这样的机器修多好啊 那钱来的快啊

网友:
我有台K45 INTEL芯片组的集成显卡,一样的故障不知是哪个桥的原因

网友:
这种机子收不起价,加焊一哈还是可以。

网友(2012-11-04):
我就没这么幸运,加焊了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得换,加焊也断不了根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机器,.电流到0.7不动.加焊桥无果.想换桥来的,可上网查了下,这个桥要240RMB.吓死人.换板才430.00.你说这机器还怎么修,还是台老机器

网友:
貌似这种桥就没必要下太大的伏笔了,呵呵,逮着就焊也好

网友:
这个图纸好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