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10频繁死机后不开机

楼主(2012-09-07):
很奇怪的现象,首先是进入系统后,开网页死机,然后断电重启,在进入Windows界面死机,在断电重启,在自检界面就死机了,然后再断电重启,就没有反映了,键盘也没有反映
内存条已经插拔过了,故障依旧,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PS:有时放个会,会重新进入系统,但是一会就会重复上面的死机,真是很神奇。会不会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下温度,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上个月也接到一台W510 ,问题和你的差不,不是不定时死机,就是掉电,要么就是开不起, 开不起的时候像是没过显卡,加焊卡后,依旧  这是没有过保的机子,客户是从国外卖的。最后他带回国外保修去了。

网友:
我也是国外买的啊,真是很郁闷,难道要到国外去修,唉,可能南桥或者散热,或者显卡都可能有问题,无从下手了

网友:
我的也是从国外买的,难道要带回国外了?南桥、显卡、散热可能都有问题,真是无敌了,无从下手了